神舟优雅A430不引导,BIOS参数修改不了?

楼主(2013-11-03):
我有台神舟优雅A430,之前是掉电,修好后,现在是无法进系统,一直光标在闪烁,用U盘可以引导,但是无法进入桌面,DOS也进不去;进BIOS特别慢,而且进BIOS修改设置,保存了,重启还是初始设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南桥BIOS刷了,按F12只能看到网路引导选项;EC刷了,开不了机了,又恢复了原来的程序。请教高人?

网友:
掉电的维修过程中,重做过显卡。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CMOS电池正常不?或者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电池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