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32寸电视开机闪黑

楼主(2013-11-03):
客人送来一台假三星32寸LED液晶电视,开机闪黑。通电半小时后才正常显示,据客人描述屏的右下角偏暗,现在我查了电源板,发现了几个电容失效.更换之后还是不行!第一次修液晶电视,望高人指点..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需要排除,闪黑,一要判定是电源引起的故障,还是高压引起的,还有要询问客户机器的使用时间,一般灯管是常见病,你可以外接灯管看一下

网友:
LED的,没有灯管,LED灯在屏的左右两侧。现在还没有拆。

网友:
听说是IC引起的

网友:
先把电源脱出来加假负载,看看各路输出。
正常再查主机板,高压,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