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195WE显示器花瓶、闪屏解决办法

楼主(2013-11-03):
L195WE显示器花瓶、闪屏解决办法:
只要看见L195WE显示器,并且看一下生产厂家是晶冠科技的,直接跟换屏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到型号的到没碰到过  以后试一下

网友:
楼主这是偶然情况,屏线是会造成花屏,但是花屏不一定是屏线,所以你的货看到这个型号花屏是错误的,不过还是鼓励楼主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