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用什么工具跑电路呢

楼主(2013-11-03):
今早跑一日立笔记本主板电路,好像是六层板,真不好跑,由于是新手,对电路原理也不太懂,更不好跑了
以前见过师傅用铜丝小刷子跑,我自己就用细铜线做了一个,但由于铜线太硬,扫主板时并不能把刷子下的所有触点都扫上,所以经常扫上很多遍都找不到相连的点
突然有个想法,不知有没有像油漆刷那样又细又软的导电刷,那样刷一遍就能找到相连的点,不用老重复,节约时间,事半功倍,如果没那样的刷子,只要有那样的材料也行,我直接做一个,可惜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

网友:
五金店好像有卖铜刷,不过不知道能不能用,明天买个试试看

网友A:
有了好用和工具也告诉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好用和工具也告诉我下

网友B:
是有的!以前在格力有用过!!!很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有的!以前在格力有用过!!!很软的!!!

是可以导电的刷子?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
是可以导电的确!!!!

网友C:
直接用细铜丝做个呗

网友D:
跑线路是个细活,用图纸更快些。。

网友:
用刷子怎么跑电路啊啊,我一直用万用表在跑,累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细铜丝做个呗

试过了,效果不好,太硬,一些太窄的脚位进不去,而且容易掉铜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线路是个细活,用图纸更快些。。

但一般图纸不好找

网友:
各位师兄也指点一下

网友E:
跑电路还可以用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跑电路还可以用刷子?

是啊,当连接点不好找时,导电刷子面积大,如果是万用表针每次只能接触一个点,而刷子可以接触很多,用刷子可以找到大概位置,然后再用万用表针找到具体位置

网友(2013-12-13):
多扫一下。。。。。。。。。

网友:
还可以这样跑电路  好像都是用万用表,又开了眼界

网友:
硅胶线的芯软就留短点,硬就留长点,至于怎么和表笔固定自己想办法

网友:
有跑电路的刷子卖

网友:
好像在哪个维修店看到过.是有这么个东西

网友F:
就用铜刷吧。都用这个
woshita12345678
我们需要创新,呵呵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用铜刷吧。都用这个
我们需要创新,呵呵

网友:
你在网上找一下有没有这样的铜刷子;以前好像见到过

网友:
你这是怎么个跑法!求解

网友:
笔记本维修,对图纸,点位依赖很大。跑线路。晕啊。咋修啊?因为它没有规律,不像台机主板,一目了然。

网友:
镊子 加 小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