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C开机死机

楼主(2013-11-03):
开机出现ASUS就死机,哪位大哥遇到过,说说
死机

网友:
睇下网站上已经写过有那问题小三极管虚焊我也修过一台查下网站信息吧

网友:
看USB口有无损坏,不行换CPU、内存,然后刷BIOS

网友:
首先得先排除硬盘,CPU,内存,等,确定 是主板问题再修主板

网友:
K43的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打错字了 是K42

网友:
路过,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