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C305 BIOS

楼主(2013-11-03):
原机bios

原机BIOS

网友:
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网友:
有集成的BIOS吗?  给一份  谢谢

网友A:
有台这个机子重启没事,就是不能关机,关机后再启动就不亮,必须放电清coms才行,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刷这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台这个机子重启没事,就是不能关机,关机后再启动就不亮,必须放电清coms才行,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刷 ...

你的联想 联想3000 C305一体机,关机后再启动就不亮,必须放电清coms才行 刷了bios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联想 联想3000 C305一体机,关机后再启动就不亮,必须放电清coms才行 刷了bios好了吗?

不是bios问题,开关面板坏了,把开关面板拔下来就好了

网友(2013-12-04):
这个是独立的吗

网友:
没分下载,继续

网友:
这个机器怪毛病多

网友:
这个机器的CPU和普通M2可以互用吗?

网友(2017-08-24):
下载不了附件啊 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