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板去保护方法

楼主(2013-11-03):
OZ9939GN 去保护3脚接地。
OZ9938GN 3或6脚 对地短路,把7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
TL494 去保护2到14脚接10K电阻。
mp1008es 去保护,把4脚接地就可以。
OZ964GN 在①脚的2.2U的电容上并联 一个4148二极管
MP1038EY 用导线11脚连接2脚
OZ960GN OZ964GN.用6.8K的电阻把2脚对地
DMB8110D 11 过载保护输入 15 过压保护输入
MSC1691AI 13   过压保护输入 14   过流保护输入
OZ9925 11   过压保护基准电压
OZ9976 8 VSEN – 过压过流检测
LX6501 13 14 15 对地短路
BIT3713   15 吸空引脚
MP1048EM   1,6脚接地后去保护

BIT3193G 将15脚挑起悬空,或接3.3V电源 pin14测试工作点位大于2V则保护,pin15不能小于1.3V

网友:
楼主很用心
芯片的名称全记住了
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们
非常感谢

网友:
有些时候去保护不是太好的办法,还会出问题

网友:
先收藏着,以后用 楼主给你加分了 虽然只有1分  这个叫礼轻情意重。

网友:
哪能记住,谁也记不住。楼主是复制的。这段文字原作者也是经验积累对着型号记载

网友(2014-08-18):
重复了,论坛里有的

网友:
发好帖,这个是一定要加分的

网友:
这是你自己总结出来的吗

网友:
重复的资料啊

网友:
以前好像看过这个帖子 楼主发重了吗

网友:
是不是把四灯变成两灯了,这样亮度就低很多

网友:
楼主收集的挺多。去保护只能是权宜之计啊,有两年没用过去保护的方法了

网友:
OZ9938GN 3或6脚 对地短路,把7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

这个一个和亲测了一下,3或6脚 对地短路是不行的,要3和6脚同时对地才行,7脚对地电阻取下不用,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行

网友:
收藏了,以后备用

网友(2016-04-06):
2个月前修了一台假清华同方,当时是去了高压保护,2个月后返修,发现症状都不一样了,是一天中偶尔黑屏。我想来想去实在没招,就断开高压板,重新改了个新板上去,测试几天不黑屏,客户已取走半个多月,未见返修。

网友:
去保护也要有选择性,不是什么亮灭故障都可以用

网友:
不建议去保护,板子有问题才会保护,去了,只会问题更大化。

网友:
换灯管吧,也不难,要是有4条灯管的话,我都是试试是哪条坏了,然后不接,直接短接输出两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