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gate7200.11驱动器LBA=0的修复方法

楼主(2013-11-03):
Seagate7200.11驱动器LBA=0的修复方法
F3 T>
然后输入:
F3 T>m0,2,2,0,0,0,0,22 Enter即可;
执行完毕断开硬盘电源修复完毕;

网友A(2015-01-22):
好像不成功?或者哪里问题?TM0,2,2,0,0,0,0,22通病修复?

网友(2015-03-20):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成功?或者哪里问题?TM0,2,2,0,0,0,0,22通病修复?

The success rate of m0,2,2,,,,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成功?或者哪里问题?TM0,2,2,0,0,0,0,22通病修复?

what is the successful rate of the method

网友(2016-12-27):
引用 网友B:
wooooooooooooooooooooooooh

请不要回复于帖子无关的内容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