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gate7200.11硬盘无法准备就绪修复

楼主(2013-11-03):
Seagate7200.11硬盘驱动器无法准备就绪,驱动器状态显示灯处于“忙”状态
首先将硬盘电路板拆掉,连接指令线与数据线,通电后执行如下命令:
Ctrl + Z
F3 T>
F3 T>/2
F3 2>
F3 2>Z
Spin Down Complete
Elapsed Time 0.138 msecs
F3 2>
不要断电,将电路板安装到盘体上,输入以下命令:
F3 2>U
返回信息:Spin Up Complete
Elapsed Time 7.242 secs
F3 2>
F3 T>/1
F3 1>N1
返回信息:this is a S.M.A.R.T. erase
关闭硬盘电源,然后打开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