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闪屏能改LCD屏吗?

楼主(2013-11-03):
兄弟,联想G430的屏是LG的LED型号LP141WX5 ,能改成LG的LCD型号 LP141WX3吗?这两者的屏接口定义不知道一样不?看都是30针。有经验的来指导下吧!多谢了。
闪屏

网友:
屏是一样的,只是背光方式不一样,改个高压条就ok

网友:
LP141WX3才是闪屏门的主角,大部分都是LP141WX3闪屏,换其他牌子的屏。

网友:
这有什么好改的呀
直接把LCD的面子拆了装到LED上去就可以了
或者换个通用的LCD高压条,一样的用
同意楼主:
5.0
wuaook
同意楼主:

网友:
没改过,试一试吧

网友:
我改了,不行,没背光,有图像,不过是用手电筒照着才能看到哦!!!

网友:
是不是要弄个通用的高压板呢

网友:
G430本来就有两种规格的屏,应该是只要更换下高压板就可以了,屏线应该是通用的吧

网友:
可以改呀,液晶面板移过来就是了,背光板可以通用的

网友:
兄弟们,我的通用高压板到了,我换上了,可以有显示了,但亮度不可调?是不是高压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接反了,也不对呀,如果接反了,显卡信号是不可能输出到液晶屏的吧?

网友:
能改,只要你改个高压条就行了,为了节约成本这我们经常改!

网友:
学习了,没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