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检修流程

楼主(2013-11-03):
显示器电源板检修
首先检查电源板接220V处有没有交流电220V,
在检查保险是否正常,
通上电源时,用万用表检查电容是否有5V,10V电压输出,如果有说明电源板正常,如没有说明电源板内部短路。需要一步一步的检测。
电源管理芯片和开关管是重要检测点。

网友:
一看就是小白白 ,POWER BOARD 维修用逆向维修。  OK

网友:
应该是先测量保险,整流桥,开关管等有无短路,然后才可以通电,然后才是测量5
v   12v如果没有然后才是一步步从前往后查

网友:
貌似楼主没修过多少电源板吧

网友:
         学习了 我新来的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应先目测有无烧痕迹,再测保险,整流桥开关管等有无短路,上电测5V,12V是否正常再测ADJ,ON/OFF

网友:
电源板应该好修吧,只要有配件

网友:
思路很重要,查短路开始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