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 5V 输出不稳定 。

楼主(2013-11-03):
现代 Z191 显示器 故障: 指示灯闪烁, 按开关键不灵, 拆开后量 12V 5V电压  发现 5V  无规律跳变 3V 4V 5V ,换了开关管 指示灯也不亮了。 12V 5V 的滤波电容全换了 故障依旧 , 5V稳压的复合二极管 换了 故障依旧 光耦 三段稳压器换了 故障依旧 。 。 。  最后想会不会是主板的问题  去掉本来的主板直接 5V 跟地线接到另一个主板 发现故障依旧 。 没辙了啊  ,   难道真不会要电容电阻一个一个的量啊 ? 修过类似的朋友指点下  。。。  小弟 迷茫了  !!!

网友:
反正就是   5V 接上负载就不稳了呢  。   求指导   !!!

网友:
不接驱动板测的,还是连着驱动板测的,空载就跳变吗  如果是,查查稳压二极管之内的小件

网友A:
连着主板就会跳变  。不接主板不会    ,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网友:
POWER IC   更换试一下

网友:
开关变压器跟前有个2
2uf   50v的电容更换试一下

网友:
以为我经验在换一个电源芯片IC试试.

网友:
带负载能力差,更换pwm芯片

网友:
测下50v22UF看电压会跳波,有时候电源IC也会出这问题,还有这个复合二极管(钳位二极管)换下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很烦人,我也遇到过一次,都换了还不行

网友B:
5V带不起负载?之前遇到过!指示灯闪烁!我把电源板上的所有电容都换过了包括50V22UF的我都换了!故障修复

网友:
不接屏线,应该不会闪烁了,你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着主板就会跳变  。不接主板不会    ,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接假负载,看还有没跳变,有修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被你说中了!呵呵

解决了问题就好

网友:
其实不需要搞这么复杂,你测一下电源板的PWM芯片 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开启电邮有没有出来,反馈电邮有无反馈,这些都没查就直接乱换,这样不坏也修坏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带不起负载?之前遇到过!指示灯闪烁!我把电源板上的所有电容都换过了包括50V22UF的我都换了!故障修复
...

别说这些没用的东西 在这混分 人家都说电容换了 肯定是反馈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带不起负载?之前遇到过!指示灯闪烁!我把电源板上的所有电容都换过了包括50V22UF的我都换了!故障修复
...

这种方法  太费事了   还不如该通用

网友:
成本问题啊?可以节省很多成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问题就好

谢谢大师傅的指点!你们都很牛!小弟要想有你们的水平,还要加油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