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华硕很憋屈生气 K50AF 板号 K40AB REV 2.1(1.2通用)

楼主(2013-11-03):
修个华硕很憋屈生气

地点:中国
时间:2013.11.2 接机现像:无待机电流
结果:放弃维修
资料了解,此本维修频率相当高
作者:我只是很无聊

环境:本人刚学电路三月,懂了上电时序的过程,各种信号的先后产生。进行实践操作。 希望高手们勿喷

进度:刚接机华硕K50AF,用直流电源 上电,没待机电流,心想先从保护隔离开始。 拆机,还是很简单的,几分钟搞定。
反面图

。。 打有压缩

正面图

查了保护隔离,PQ201,PQ202,正常   ,电压过去了,接着找  3V、5V待机,从其它论坛资料文章得知  只有线性3,5V为做待机,触发后才产生3V 5V  ,找吧 待机芯片。 查到RT8205CGQW(芯片型号)   PU8701A(图纸编号)
状态 :19V 进VIN EN脚,该产生线性电压了,测量没有,去芯片商买 得知   TPS51125 修改可以通用(未测,其它论坛有文章请百度) 芯片打标 CL=  通用,意思是CL=后边不管是CL=DL 还是CL=AL 是通用的。要明白意思,下载点位图和图纸,看实际芯片

芯片换后正常,发现电流到了0.172左右,明显过高,来回摸,发现南桥 过烫, 直接下了,换! 南桥换后,发现待机电流正常了, 还是触发没反应,看电路图,点位图对比,查,发现没有EC_RSMRST#信号,查发动条件,从I3 工作原理和EC原理,了解,这个信号是在EC 待机正常后会产生,还需要南桥RTC电路正常,产生一个叫ACK(全称忘了。。)的信号给EC,从图纸里发现没有这个ACK信号,偷机取巧想着拉个3V线性直接给南桥得了,从EC92角飞线,结果用力大把焊盘拉掉了,准备再拉26脚EC到92脚,进行修补,好家伙,到了26脚发现没电!!!! 和27脚相通接地!!!,我类个去,EC确定坏了,内部轻微短路,还想偷机取巧拉个电给南桥做RSMRST#电压呢。 到了这里,准备买芯片EC, 结果老板说,停修,已经修俩天了,换待机芯片,南桥,EC,这三个主要芯片了。说明什么,这个本已经是二修本了,问题多多,后边不定还有什么问题,以你个新手,向后边接着修不一定能修好,还要再投,返回去,不修了。

至此,这个从**售后拿的本,没结果了。    感觉很憋屈  生气!!!!   二修本 ,你妹啊,严重影响我的心情

至此,谢谢其它俩论坛寻找的资料。  第一次发贴,为了不让版主有意见,就不公布了,以防做广告嫌疑。

图纸免费送上吧。。我草,找不到怎么设置回复可见。。。。便宜了

网友:
牛叉,信号的电压跟供电的电压是不一样的啊。举个例子,供电电压对地是短路。而信号的电压对地只是拉低了电压不会短路的。

谢谢提醒

网友:
呵呵,现在如果是华硕这种机型的机器,小修即止,从不大投入。已经伤过很多次了

谢谢,以后会注意的,这小本 发热量大,返修几率高

网友:
没修过这个本.不过你的经历我也曾体验过.修好两个故障.第三个故障出来了.然后就不让我修了.哎~~

是吧,老板都这样~~ 不想耽误时间,浪费他的给你的工资。。。不让你学习。。。。 哎。。。你现在学习的如何了 希望能加Q友,请教些电路知识

网友:
不错,整个过程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