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0 故障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3-11-03):
现在是开机进系统后,打开我的电脑,只要把页面一放大就掉电,不点一点事都没有,是显卡的问题还是显存呢,因为手上没有这个显卡跟换,请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
显卡
掉电

网友:
CPU没换过吗? 掉电应该跟显存没关系吧。

网友:
系统什么排除没。。。。

网友:
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故障已经解决,是显卡供电低端管不良导致的,谢谢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