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电流0.23不动~~~~

楼主(2013-11-03):
生意不好,碰到的全是疑难杂症, 今天接到三星的R23烧糊了。现在又是这个华硕K43SV,没图纸,之前能开机隔几天就不能开 就这个电流0.23 显卡1.05出来了 3V 5v也出来了。放了有一个月了 试都是好的 今天准备交货了 点了下 又出现了 不淡定了。没图纸 没点位,以后电脑不好修了,媳妇都娶不起了~~~~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应该还有个小板的,楼主看一下,LID信号异常的特别多

网友:
楼主不要放弃加油,
可惜我不懂在怎么说支持下你哦,

修好分享下经验撒

网友:
还有其他电压没出来的吧

网友:
上到0.23的时候测下CPU工作条件啊。

网友:
有同感 生意不好,媳妇娶不起了。  你就要看看cpu供电有没有出来  ,有示波器的话就更好办哦了。

网友:
还可以加焊CPU供电芯片,你不是说不稳定吗

网友:
供电全出来没有?CPU复位有木有

网友:
CPU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只能说电流0.23和娶媳妇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楼主很幽默啊,我建议你看看cpu底座

网友:
下面看看,是不是大电容

华硕K43哪来的NEC大电容啊

网友A:
是的话,换了。我有修过这个

网友:
CPU没工作,d

网友:
应该是哪里断线了  或接触不良  把板子加热试试

网友:
应该是CPU电压没出来导致,感觉,供参考

网友:
加油呀,不能放弃呀。修好的话,发现也就是个小问题。

网友:
没图纸的不好搞吧,

网友:
这个没有小板,就是少电压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各电感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话,换了。我有修过这个
我很想说哥们 你很有才 大电容无处不在啊

网友(2013-12-12):
快点修好吧 等分享呢

网友:
兄弟有我的悲催吗?我这个3 5V PG正常,有待机,按开关由跳变,上电0.02,待机0.01,灯亮,不触发,只要烘一下南桥或者EC,就能开机,而且正常使用,用个10天左右,给客户,两三天就回来,EC,南桥已经换新的,非常郁闷,已经回来四次了!

网友:
查CPU 供电那一块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