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不触发故障,找不到思路了

楼主(2013-11-03):
有个纬创不触发的板子,是宏基4741G的机器。RTC电路都查了,条件都满足。其他的话开机信号也有,EC到南桥的PBTN也有高低高跳变。RSMRST也有3.3V。刷过4,5个BIOS,换过4,5个HM55南桥,还是不触发。测量无SLP_S3,SLP_S4.测量是唯一发现PM_SUS_CLK是1.7V,其余LID,ACOK等都测量OK。不知道还有没有遗漏其他南桥待机条件,依旧是不触发故障
附4741G I5 HM55 独显图纸  板号:09920-3

acer4741G HM42_CP_0122板号:09920-3 JE40-CP MB.rar

网友:
咨询纬创上电时序之触发电路待机条件

网友A:
好像HM55待机有个5V,你检查看断线

网友:
看一下intvrmen和batlow#这两个信号有没有异常

网友:
ich_intvrmen和SM_INTRUDER#是正常的 BATLOW# 3.4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HM55待机有个5V,你检查看断线

刚才测量了 V5REF_SUS待机5V正常

网友B:
PCH_THERMTRIP这个温控信号打阻000,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导致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H_THERMTRIP这个温控信号打阻000,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导致保护了?

仔细测量发现不是PCH_THERMTRIP阻值000,是+VCCP_PWR的后继打阻001,VCC_PWR正常阻值不是这么低的吧,这个 短路会影响触发么,由于VCC_PWR到的电压比较多,他又经过跳线转换成1.05v电压,所以无法快速排出短路。在南桥发出SLP_s3,SLP_s4信号前需要1.05V呢还是由于后继短路导致南桥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VCCP_PWR短是因为南桥,摘了南桥就不短了。可能植株用了0.4的珠子吧,昨天特意订了0.35的珠子,今天值上再试试,反正摘了南桥板子不短,南桥拖完锡也不短了。

网友:
又换了个南桥,不短了,可是依旧不触发

网友C:
你刷BIOS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UNPROTECT这个选项啊?原来有个B460的不开机,刷BIOS的时候点了一下这个,刷完之后才能开机。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刷BIOS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UNPROTECT这个选项啊?原来有个B460的不开机,刷BIOS的时候点了一下这个,刷完之 ...

没点UNPROTECT,不过以前刷过这个BIOS ,也是没点UNPROTECT,刷完能点亮

网友D:
楼主修好了没有哦想问下你刷了ECBIOS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没有哦想问下你刷了ECBIOS吗

刷过好几个EC BIOS ,官网的 迅维的都试过,还换过同型号的EC BIOS 都不行。最后没修出来,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好几个EC BIOS ,官网的 迅维的都试过,还换过同型号的EC BIOS 都不行。最后没修出来,还给客户了。。 ...

呵呵我的换35V和EC好了先没35V后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