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3A78-CM怪问题

楼主(2013-11-03):
ASUS M3A78-CM主板不跑马,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马,量了一下电池,没电了。后来换了个电池,跑马了。以为全部好了,我去!等一下又报错,提示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SYstem HaLTed.

网友:
机箱侵入致命错误

SYstem HaLTed

系统停止
大概意思是   把主板拆下来试试

网友:
原来很好解决的  先放下电 然后 把CHASSIS跳线拿掉 通电显示LOGO瞬间插回去 立刻重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