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021WD

楼主(2013-11-03):
联想l2021WD ,不开机。测量17V整流管。其中一个损坏更换OK

网友:
楼主,你发表也太简单效率点了吧!说说检修流程和分析判断啊,这样也就能体现出发表帖子的真正意义啊!

网友:
有没有图片啊?

网友A:
发帖尽量详细点,要不当水贴,详细点别人也好给你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尽量详细点,要不当水贴,详细点别人也好给你下载分

其实我也不太想发这样的贴,没下载分了没办法.很多的液晶显示维修基本就秒杀,像这个不开机拆开电源板一测17v输出为0,断电一测17V对地为零,拆下两个整流管(SR520)一头。万用表就响了,找一个5A/200V的一换上去就行了,维修过程就十几分钟,我就不懂别人小小的问题还写得好几百字这个我没那墨水。

网友:
兄弟,这个显示器太好修了。不能开机,首先考虑供电。拆下电源板测各组输出,其中17为0,断电一测对地为零,焊下两个整流管的一端,用蜂鸣档测其中一个就响了。找一5A/200的换上去就行了。顺便说一下这个整流管型号是SR520  怎么看这种的参数:他是有规律的 SR  X XX   SR 后面第一个X 是电流值第二  第三个 乘以10之后就是耐压值。还有像液晶显示器电源的开关管  不用考虑什么参数  型号  。直接用8n60上   99%可以。

网友: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难道就没一个人遇到我的这个情况吗?4个整流管一个没坏,东西快要换完了。都还没好,求助啊

网友(2014-07-04):
刚修了一个,换sr520,没有5a的二极管,买了几个6a的二极管,结果装上去,不到2分钟就烧,接连烧了两次。实在没办法,找了一个坏的电动车充电器,从上面拆了两个540,将854、855换掉,结果就正常了~~~

很是郁闷~~~同类问题可以用电动车充电器上面的二极管替换,不过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