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2 ver:7.1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3-11-03):
   如题:主板是775针的,有cpu复位和pg,用灯座测试无异常,故障现象是pci复位时有时无,比如说:第一次开机pci复位3.3v,第二次只有1.5v,第三次又3,3了,无语。而且我怀疑是其他板载芯片拉低,所以查了图纸,但他就是南桥到pci插槽的,没到其他,不过我还是拆了网卡,看他不顺眼,但是没用。
  主板上的其他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刷过,南桥也加焊过,都没用,想问问大家是不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
楼主,我是新手,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我认为这是挂在南桥上的外设有为短路或某个外设间的电容性能不良,漏电导致的,我这是怀疑而已,还请楼主到时候公布决解方案!谢了!我等着哦!

网友:
额,上次和师傅讨论过,我没搞清,昨天又问了次,这种问题是前级问题,我们都知道bios会引起pci复位无,我这种是pci复位时高时低,有时还是正常的,plt复位有了,南桥引起的几率不大了,那就是u座或者北桥虚了,或者他们之间和到bios之间线路问题,不过没法验证了,南桥被我弄坏了,bga取得时候,拖焊盘不过关,连锡了。

网友:
不跑码难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