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电源后边红色开关拨到110V了

楼主(2013-11-03):
戴尔电源后边红色开关拨到110V了,打开检测电容爆了,保险烧了,换了电容和保险插电又爆了

网友:
你是调了可调电源表吗?

网友A:
开关管和整流器爆了,说不定PFC升压震荡管击穿了。

网友B:
还要检查大电容旁边的2只压敏电阻是否也击穿了,记得是240伏的压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检查大电容旁边的2只压敏电阻是否也击穿了,记得是240伏的压敏电阻。

这下可损失惨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和整流器爆了,说不定PFC升压震荡管击穿了。

这个电源里边机构太紧凑,有点不好拆

网友C:
你打到110 请问你用的市电是110V的吗

网友:
先看压敏电阻,质量好的电源只是烧保险罢了,压敏电阻没事的话后面一般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烧的东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打到110 请问你用的市电是110V的吗

市电是220V

网友:
这样当然要烧机了啊,要拔到230V

网友:
110V电压是小鬼子的标准电压,而我们用的标准电压时220V,把电源输入电压转换开关打到110V能不烧就怪,真是蛋疼的人做蛋疼的事,电源能换就换掉,这样损坏的电源就算修好用的时间也不长。

网友:
楼上讲的基本可以这么理解,220V基本就是我们天朝在用,发达国家基本都是110的

网友:
外国的110V/230V电源一般内部好象有一个倍压整流电路,通过开关切换。这个情况好似220V电源接到380V上了,要按过压故障维修了。

网友:
呵呵,估计整流桥也挂了,查查,换掉

网友D:
你第一次没有查开关管,压敏电阻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第一次没有查开关管,压敏电阻等

四个压敏电阻全部坏掉

网友:
接灯泡 再试 不要轻易的换保险 灯泡当保险

网友:
修过一个,不是太难,,桥,后面电阻什么得都烧了,找个电路图对应着修

网友:
肯定会烧了,建议检查前级整流和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