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HT-20618B led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3-11-03):
不开机 按触摸板无反应 该机12V变压器供电正常,驱动板测量有3.26V供电,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网购了一块驱动板,换上去故障依旧。郁闷中,大虾们帮助一下额呀。

补充内容 (2013-11-22 21:52):
我自己网购了个驱动板,还是点不亮,开始怀疑电源板,一量确实没有5V输出,另接了个别的5V过来,硬是把屏点亮了,(于是怀疑是这个8角IC MP2467DN 坏了 ,手头没有这个东东,于是从别的显示器上拆了个 MP1584EN 代换上去,心说都是起12v转5v的作用,可是坏大事了)之后,又是网购驱动板主控,又是网购MP2467DN,到现在还没弄好,

补充内容 (2013-11-22 21:56):
有个老兄(叫: 9.o逅dě約顁)手上有这两块板,可是联系不上呢

网友:
触摸板有问题了吧?

网友:
有没有办法直接短接一下,试试看是不是触摸板的问题呢?大虾

网友:
5V你测试过吗,给驱动板的5V是否正常.

网友:
费了好大的劲有点思路了,才看到4楼的提示,确实是给驱动板供电的5v只有3.3v,
另外接了个别的显示器的电源板,从上面引出个5V,接到驱动板上,一切正常了。
估计是这个块坏了吧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坏的块常见吗?在别的电源板上能拆的到吧

网友:
这个8角的IC型号是:mp2467dn

网友:
在别的led显示器上找到了个 MP1584EN  不知道能不能代换这个 MP2467DN
大虾们,别沉水呀

网友:
晕着胆把原来的MP2467DN拆掉,换上这个MP1584EN,屏能点亮了,不过有点烫,
看样子就是这个芯片的问题了,这个芯片是起12V转5V的,
网购同型号芯片吧,
心得、经验小白们同分享,呵呵
大家等我好消息吧

网友:
购买驱动板之前这个电你就不够,根本怀疑不到驱动板

网友:
10楼师傅,主要想这个驱动板可能是3.3V供电,正好电源板输出是3.3V,所以考虑电源板没坏

老大,你的显示器都20寸了,屏幕供电17以上都5V供电了,如果要是没有5V,平供电3.3V。除非是15寸以下的

网友:
谢谢11楼的师傅,又学了一招

网友:
学习了,上次三十块钱收购了一款LG20寸LED液晶显示器(屏破),拆开检测,发现接上屏线或灯管,用可调电源测试,发现电压跳变,怀怀疑是灯管升压电路芯片有问题,拆下芯片后,想清楚一下焊盘,没想到,只一会焊盘就掉了,无法恢复,驱动板就这样报废了,白损失30元。顺便问一下电压跳变是什么原因?

网友:
晕着胆把原来的MP2467DN拆掉,换上这个MP1584EN,屏能点亮了,不过有点烫,
看样子就是这个芯片的问题了,这个芯片是起12V转5V的,
网购同型号芯片吧
接上面
网购的芯片来了,换上去之后,灯管点亮了,可是屏是白屏,电源指示灯也不亮,驱动板主控发烫的很,应该是用这个MP1584EN代换MP2467DN把主控芯片给烧了吧 主控型号是:
第一行:NT68668FG
第二行:1045-CB
第三行:ARFF5
网上卖的主控型号第一行一样,第二、三行不一样,应该可以用吧,就是不知道要不要写程序。不吝赐教!

网友:
这是网上另一种的图片

网友:
第二行是 年份
第三行 为编码
年份编码 与 型号用途 无任何关系
又知道了这些,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