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P-S开机不显

楼主(2013-11-03):
昂达N61P-S开机不显,一开机就跑10一个代码,好像供电也是正常的,对于一开机就显示一个代码的机器大家都有什么思路呀,给点提示

网友:
自已上网查一下,网上有

网友:
供电正常  换换cpu内存  查ec条件 刷bios 不行就换板子

网友:
先刷bios,在做桥试一下

网友:
单桥先弄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