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不读

楼主(2013-11-03):
谁能告诉我VSIM是干么用的,现在是无穷大。

网友:
这个可不会搞。见都没见过

网友:
这个脚是悬空的,SIM卡工作的条件是1.5V供电、地、复位、时钟、数据这五个脚,剩余的那个是悬空部分同样为地。。。

哦,我就纳闷了,我这里有两个诺基亚一样的就是SIM卡不读,不知道为什么你能帮我解解么?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不过你要好好量一下你的SIM卡的二极体值。找好板量一下

网友:
先用万用表打一下6个触点的阻值,除了接地为0剩下的都应该有阻值,之后在开机瞬间测一下3脚有无1.5V电压,没有的话可以直接从手机的电源管理芯片旁的大电容上找一个1.5V的电压直接飞线到3脚,若有电压无2脚复位的话,最简单的做法是自己制作一个复位信号(将一个5-10K的电阻焊在2、3之间并在其中一端焊接一个电容,容量不限)接地就不用我说了吧,至于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这个只能慢慢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