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5057(rt9214)电压偏高

楼主(2013-11-03):
在修交换机的供电电路,芯片是APM5057。

原故障是输出电压只有0.9V,将功率管APM2014都换成50N025后,开机,电压输出从1.2V逐渐升到1.37V。然后从1.37V缓慢升到1.41V,然后又回落到1.37V,如此循环。

查周围电路,没发现什么问题。

1N4148是好的。

6脚Vfb是0.9V,正常是0.8V。

1脚Boot是6.8V,正常是7.6V。

将APM7057替换成RT9214,故障依旧一样。到这里就没有思路了。

电路如下所图。红色是实测电压,蓝色是已经检查和替换过的元件。

请大家帮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图在2楼这里。

网友:
图没看懂,按楼主描述Vin 5v通过in4148后变成6.8v,正常应该为7.6v,why?看图boot外接4148阴极和一个瓷介,此电压为BOOT输出的吗?

网友:
另外,6pin也比较怪,按图应该是电压反馈,一般反馈输入脚应该是高阻吧?这样按图所得电压值约为1.6v左右,楼主说正常值为0.8,也就是说6脚对地阻值并联R2后约270欧,这个值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看7057的DATAsheet。

网友:
查一查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