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一个.最近加焊显卡.加焊短路两个了 .我都不敢用BGA了.

楼主(2013-11-03):
希望老鸟赐点经验吧.   现在没信心了

网友:
能说一下你用的上部温度和下部温度各是多少吗?怀疑是温度过高了,尤其是ATi的显卡比较薄,上部温度过高很容易鼓包的。

网友:
这个平时都是靠感觉做的

网友:
这个不好讲的哦,大到温度控制,小到风嘴高度,还有PCB散热,还是只能自己试哦

网友:
搞烧烤得看火候,

网友:
你用的是土炮吗?这么惨,,,一般来说,芯片要放在出风口中间,当桥打到230度的时候可以拿长点的螺丝刀去拨靠近芯片的小元件,看看是否能动,如果能动而芯片又在出风口中间,且焊膏够量,再过3-5秒就可以停火了

网友:
你最好搞个小烤箱 考个3个小时再做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有时候要先低温烤一下,去除潮气

网友:
你用的什么BGA.做桥之前,你在第一阶段100度时保温个120秒然后在继续,这样不至于板子变形,温度不会因为升的太快而爆芯片。上风嘴温度不要太高。要按我这种方法的话有铅调到220就可以。无铅235度就可以。不知道你用什么BGA不具体也不好说

网友A:
我用的事  效时380ii

网友:
预热在80左右 两分多分钟继续 尽量不要更好过230  试着去取

网友:
x学习路过 阿桑的风格回家

网友:
用的是什么BGA ?

网友:
新学的最好还是选择不是风热型的安全点

网友B:
是爆球了 还是直接把显卡干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爆球了 还是直接把显卡干废了。

干  短路了

网友:
那是温度设定的不行。多拿废板实验实验,

网友:
温度230就好,板一定要放平了!

网友:
多练练就好了  这没啥的  熟能生巧嘛

网友:
要先低温烤一下,这样安全

网友:
你BGA呢,我风枪都吹坏了2个ATI卡,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网友:
你们的机器要换了

网友:
我到目前废掉不是一两个 而是一把了 被催啊

网友:
你用的烧烤架吧

网友:
我今天就干短路一个 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事 效时380ii
我也是,好东东,没有出现过。

网友:
这个还是看你掌握的火候了

网友:
这温度要根据有铅和无铅来设定!有铅一般不超365!无铅不超350!自己把握!楼上竟然还有380 ·····

网友:
温度设好,啥也不I用管

网友:
加焊胶封的BGA温度不要超过210度,这个温度也不要烤的时间太久,靠你自己把握,一般我取芯片的时候用的是最高温度245度,看见珠子发亮了马上拿下来,做BGA直接设置好温度就不管了,时间到了拿下了就OK了,温度最高230,时间是45秒,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弄吧

网友:
有条件的话最好先在烤箱里烤一下,现在的桥基本上都是无铅的,上部温度不要超过235,下面260左右就行了

网友:
温度没调试好吧

网友:
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机器要换啦 要不就是运气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