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a

楼主(2013-11-03):
一个华硕板子,板号是K42JA。内存上的标签是K42JR。故障现象是电流几次跳变档在1.3~1.4A不显示。用风枪吹CPU供电芯片能亮。但冷之后又不亮。bios刷了,cpu供电芯片换了,显卡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求指点

网友:
测下冷机CPU电源芯片工作状态再说

网友:
这个板子是有通病的,这种现象,直接在论坛里面搜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电容的问题吧,反正状况很像

网友:
修好了说一声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我遇到很多了,有时候修好拿回去一个月左右还会返修

网友:
哥们有图纸吗,需要啊,

网友:
查下cpu供电芯片把

网友:
我这个机器先刷了一个bios不行!吹了一下cpu供电芯片RT885就好了!

网友:
冷机就不亮了~!怎么办

网友:
楼主 修好没     碰到 和你一样的板子   问题 差不多   电流跳啦几下 有点像挡在显卡那里   板子是二修的  显卡做过  cpu核心供电ic不知道是换的 还是加焊的 电容换过   CPU核心供电旁边的原件 也被 换过    现在 板子上显我已经去掉啦   但是板子 电流 跳感觉的还是不对  在 1A到1.4A跳啦几下     还有 CPU的那一面   CPU供电电感旁边有电容吗     看焊盘是被焊接过       板子很蛋疼

网友(2013-12-13):
就没人修好过吗  我的现在也是  还不能同时用2天内存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也是一样的。。楼主。。搞定没呐。。公布下。。

网友:
查CPU_CORE IC工作条件,量CPU假负载上的各电压是否正常,量下对地值.

网友:
我这个才奇怪呢。。。必须放coms一会才能开机,0,7 1,5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样的你门的修好了说下  还在维修中哦哦哦  求解啊

网友:
这本子,是通病但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ASUS 这款板子很难修

网友:
这个板子最近遇到的还真不少,都是这个问题。貌似还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听说这个板子PCB有问题,淘宝上都不带交换的,只能单购

网友:
cpu是不是坏的呢?

网友:
有哪位大哥搞定咯啊  分享分享

网友:
就没有人可以修好呀

网友:
这机器一般我换班,不过很贵

网友:
不好整呀,

网友(2014-01-16):
我手里也有一台。加热过显卡,北桥。。。给客户用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了。现在放我这里一个多月了。。没办法解决。。有时候放着放着就可以开,用着用着又死机。然后又开不了。。现在打算给客户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