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一段时间掉电

楼主(2013-11-03):
我的笔记本用了4年多,现在开机时风扇转一下,正常开机,然后温度一直升高最后断电?是哪里的问题,用鲁大师测是显卡温度一直在上升,风扇也不转,我想自己修谁能教我

网友A:
最好拿到外面修,也不用太多钱,自己搞短路就麻烦了。

网友B:
cpu的温度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温度高吗?

不高,鲁大师测出35度左右,显卡温度一直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拿到外面修,也不用太多钱,自己搞短路就麻烦了。

现在修不合算,倒不如换主板,y450淘宝上卖2000左右,修一下至少三百以上

网友:
拿去修吧自己搞不好的。

网友:
把笔记本拆开看一下,Y450好像打开两块底板什么都看得到吧

网友C:
  CPU旁边的 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旁边的 滤波电容

很感谢,然后怎么确定它是好是坏?

网友C:
有的像这样掉电的 要加钽电容的 CPU旁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的像这样掉电的 要加钽电容的 CPU旁边

谢谢,我想应该是换电容吧?

网友E:
还是要做显卡

网友F:
显卡温度一直升高 但是风扇不转  有可能是风扇坏了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温度一直升高 但是风扇不转  有可能是风扇坏了  换个风扇试试

它开机时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要做显卡

什么做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大人家是显卡温度太高自动断电,不是掉电!你还是看清楚啥!

掉电,要重新开机,然后玩会突然关机,我又要重新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想应该是换电容吧?

检测一下主板吧

网友:
先把灰尘清干净在说吧

网友:
换块显卡试试啊,也不贵就一两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