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进水输出0v,适配器开机后显示“电池65%,没有充电”,我可以用稳压源充电吗?

楼主(2013-11-03):
电池肯定是一丝电也没有了,只能用适配器开机,且正常。
测量电池接口,没有电压,说明没有充电。但是开机进系统后显示电池电量竟然有65%,但是没有充电。

电池接口电压及静态打值情况:
+               :  0v           无穷大
scl              :  3.3v        1809
sda            :   3.3v       1836
sys_detect :   0.2v       无穷大
gnd            :   0v          0

苹果的本子,我在苹果那边发了贴,再此不再问充电电路的问题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7376-1-1.html

我只想问,我可不可以用稳压源直接给电池充电?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网友:
没人回复啊,希望有人指点啊

网友:
电池电路已坏,充不了电了

网友:
试试看啊!scl 和sda 是数据和时钟线。你的电脑能识别是否插入了电池就是靠他们识别的

网友:
你还写GND 0V,你是怎么量出的GND 0V啊?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太较真了,gnd脚就不量了,肯定是0

呵呵,一时对此比较感兴趣!,你的电压都是0V了,按理说本本测到的应该是0%的才对了,你量的时候是没有针没有插进去啊,你可以用可调电源调到10V-12V充充试一试,,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一时对此比较感兴趣!,你的电压都是0V了,按理说本本测到的应该是0%的才对了,你量的时候是没有针 ...

电池给拆了,电板腐蚀太严重,整不了了。
另外,我真不敢用稳压电源给电池充电,怕“砰”的一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给拆了,电板腐蚀太严重,整不了了。
另外,我真不敢用稳压电源给电池充电,怕“砰”的一声

以前经常这样充,有时候电池死了,这样可以激活很多电量。不能充得太猛,要一点一点加电压,电流保持在1。3A左右,电池有点热,不会太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经常这样充,有时候电池死了,这样可以激活很多电量。不能充得太猛,要一点一点加电压,电流保持在1。 ...

谢谢您的经验,以后或许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