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显卡供电问题导致

楼主(2013-11-03):
  Y450版号MB8G0  电源小板PR14直通导致PQ3烧爆,小板PQ2短路 PU2短路 PQ8短路 电源小板短路的都换了,但是通电3 5V正常,加电0.2掉电,图纸下了几个全都不对,现在求下载点再找图纸了。

网友:
y450有个显卡供电小板电路图的   Q1很爱坏  测不出来  直接换 仅供参考

网友:
已经修复了,CPU供电1.8V更换电源小班上场管搞定了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y450网卡绿灯和橙灯一直长亮,换了芯片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