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开机掉电奇怪故障

楼主(2013-11-03):
联想G460 I3独显机器,板号A-5751P.裸板开机0.5几掉电,,无短路,测量电压都出来了,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只要用风枪加热一下EC,就能正常开机,开始以为是EC不良,马上换了个,试机正常,烤机半天没问题。就交给客户了,没想过两天又打回原形了,故障跟开始一样。这次仔细测量EC附近的电容电阻都没有发现问题,只有加热EC缩小到加热D14,掉电时只要用铬铁加热下D14,就马上正常。每次都是这样。D14,Q28都换过,而且掉电和正常时这两处电压几乎都相同。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请大师出来解决一下

网友A:
是不是Q28与D14中间有断线吗,查EC的条件,南桥的条件。

网友:
可能板层有问题

网友:
按掉电的维修思路维修吧

网友:
这板没修过,在淘宝上看了下图,感觉是加热EC时,SB受热OK的,想必是SB虚了,具体看下图纸

网友:
提供图纸

LA-5751PR03_1 联想G460 I3 笔记本图纸029A.pdf

网友:
谢谢。不是SB的问题。现在只要用烙铁稍微加热下D14就OK。D14和Q28已经换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Q28与D14中间有断线吗,查EC的条件,南桥的条件。

没有断线,而且时钟供电复位都正常,正常开机与掉电时的电压几乎是一样的。也许是差别太小了测量不出来吧。

网友:
查0.5的时候 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B:
正在修啊  谁能给个准信啊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修啊  谁能给个准信啊 楼主搞定了吗

重新又换了个EC,偶尔还是会掉电,客户不修了,机器已经拿走。郁闷呀。

网友B:
我的主板不缺电压  就是pci 22脚没复位  桥也换了  现在还是0.5  掉电

网友:
缺电压,之类的问题

网友C:
不是说G460 EC容易虚焊么  因为EC在空格键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板不缺电压  就是pci 22脚没复位  桥也换了  现在还是0.5  掉电

BIOS写了没有。也要查下Q28和D14

网友(2013-12-18):
有可能是板层有问题了

网友:
加热就好的是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G460 EC容易虚焊么  因为EC在空格键下面

EC换了全新的,确定不会虚焊。

网友:
可惜机器已经给客户取走了,拿走时我又重新换了个D14(从料板上拆的),当时开机使用正常,也不知还有没有掉电的故障。

网友:
我有台一样没有高手查到问题吗

网友:
可能是板层问题。那就复杂了。

网友:
把桥压一下再看看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 进水机 修好了 我看有水痕就用洗板水洗了下 烤了2 小时 那下来装机 丫的 电流上到0.45掉电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