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示波器,但又不知怎么用,好多机器修不了哎!!怎么办

楼主(2013-11-03):
想买个示波器,但又不知怎么用,好多机器修不了哎!!怎么办

网友:
最好的办法去 迅维  阿林老师 等你

网友:
买了不精通也没多少意思

网友:
请问你是因为没有示波器而导致很多机器修不了,定是本来你就有很多机器修不了但想买示波器?

网友:
你先得学上电时序,只有示波器也没有用的啊

网友:
请问楼主是因为没有示波器而导致很多机器修不了,还是你没有维修思路去买波波,?如果你没有维修思路我建易你去迅维

网友:
等你买过来后慢慢用着就熟了
示波器其实不难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