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的板子,两口子打架摔坏了,桥的锡珠都崩出来了,这种 ...
i5的板子,两口子打架摔坏了,桥的锡珠都崩出来了,这种情况大家遇到还修吗?

楼主(2013-11-03):
说实话挺暴力的,拿过来时cd壳面目全非,硬盘开裂,里面都是碎片。主板损失惨重:sata接口脱落;桥翘起且锡珠移位,有几个脱落;由于散热器有力量,板子轻微变形;两个大电感带焊盘掉下
细微的就没细看了。
这种情况大家敢接手修吗?我是不敢,可能只有i5还能保住,其余就只有拆件的用处了吧。
硬盘

网友:
楼主还是最好 上图吧

网友:
报废,这样他拿过来有意思吗

网友:
呵呵! 送过来卖了,然后再买一台新的

网友:
那还是报废吧 也拆不到什么配件

网友:
报废做料板吧

网友:
要是女的先动手,主板。跟女的一起换

网友:
当料板 还是比较好的料板

网友:
留着拆零件吧,主板上的芯片多半是好的,还有一个cpu,内存应该也是好的

网友:
这机摔成这样,要复活,成本太高了,我还见过一台连CPU也摔裂的,哈哈

网友:
修.先把掉件的焊回去,要是有大件的坏,就不考虑修了

网友:
这样的板修起来费劲啊 修好修不好还以回事 不知道其他元器件有掉没 报废得了

网友:
无图,无真想

网友:
收回来 说不定能赚个CPU 内存

网友:
不用修了,整机报废

网友:
有钱淫啊,没事摔率电脑玩挺有意思啊

网友:
最喜欢这样的客户了 呵呵50 100拿下走人

网友:
HM55 HN65南桥下面的断点难补哦

网友:
换新的 坏的卖废品

网友:
报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