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拆了电容待机芯片还是发烫

楼主(2013-11-03):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R428。待机。0.011,心想捡到钱了。。撕开硬盘贴纸。把电容拿了。。结果。还是一样的。触发后,待机芯片发烫。。。没有发现任何短路的地方。 请大神指导。。。。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3,5的LDO电压是不是短路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过二台,拆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3,5的LDO电压是不是短路

没有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拆了不好呀。。。。靠。。什么世道呀。。这是

有时候真的很那个的,做维修的什么怪问题都会发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短路呀。。。

不要只看通病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网友:
    具体在看下其他的吧

网友:
继续拆,把那个几个都拆了。

网友:
量下COMS电池电压正常否。不正常继续拆

网友:
没错,再拆拆旁边几个看吧,有可能SB也玩完了

网友:
应该还是有短路想象

网友:
我遇到好几台了 你最好把贴纸下面的电容全部移开 如果都移开了 这个电容小检查移的时候有没有连锡 肯定是那方面的问题

网友:
触发前,待机芯片也发烫吗

网友:
看下待机芯片输出的后级那的问题,不要只想找通病,也有可能是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
先打下电感对地阻值呀.....

网友:
先打下各电感对地阻值看下有没有0Ω的.

网友:
仔细看下,看下其他地方的工作条件有有没有满足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  查工作条件  换芯片

网友:
你把右边的那个电容也拆了.我一般是两个电容都拆掉.

网友:
楼主  你可以先将待机芯片的PWM电路输出的3  5V的节点给断开  看看三五伏能不能够出来  芯片是否还发烫  如果还烫的话 着重检查公共点电路跟待机芯片电路    断开节点了   如果芯片不发烫了  那就是后级哪里短路了

网友:
故障中也有不是通病的哦。楼主先查查提供点线索大家再分析啊

网友:
细心一点可以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