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样也能修好内存吗

楼主(2013-11-03):
手里有2条联想机器的内存 记忆科技的,其中一条不亮,循环档代码D5,怀疑是8脚SPD(不知道对不对),然后我就把 好的那条SPD换到坏的上面了,不亮,又加了点锡 亮了,  把坏的那条8脚spd换到原来好的上面也能亮,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2个8脚spd 对调了一下,都显示了,用软件测试了一下没问题,只是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呵呵,这个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看起来你挺牛的,不过我是菜鸟,嘻嘻。。。。

网友:
这种事也有? 两条内存脚氧化了还是虚了的????

网友:
可能都是虚焊了

网友:
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spd虚焊?看来也只能这么解释了,本来还想从老的哪里读出数据,在刷坏的这个,呵呵,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
我也试试

网友:
顶多算是虚焊了

网友:
看样也只能解释为虚焊所致

网友:
我正好也有一条哦金士顿2G的睡觉呢,点不亮,我明天也试试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很大,我觉得这样更合理。

网友:
估计 虚焊可能大吧

网友:
听你这说法估计虚焊的可能多点

网友:
再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2013-12-21):
内存也能修啊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