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很多没修出来的板子,发上来,看看有没有人同样遇到,这样的板子和故障。。

楼主(2013-11-03):
foxconn 45cmx  自动上电,代码跑得太快,上电瞬间只能看到 68 70  几乎就像一上电就跑68  70   它会反复循环这样(换过IO  刷过BIOS 还是一样,各路大供电,测了下,都正常。)

ASUS P5B SE    跑码后,档3C   可显示,但档在LOGO 过不去,看论坛上也有解决 案例,但我这片,在他那个案例中的地方,是正常的。所以还有另外的原因吧,(测PS2鼠标口  一组时钟没有5V     受IO  W83627DHG-A控制,怀疑IO问题,手头没有这个华硕专用IO ,一时无解.

ASUS M4A77T,档C7   看到这个,基本上都会去查键盘鼠标,外设吧,所以测了下,都正常。刷了下,BIOS也一样

杂牌G41  SMB  SMD  内存的两个总线    有一个只有2.4V   不过内存,两个信号 跑至南桥边,受一个822排阻上拉,排阻一边3.3 另一边只有2.8V 的样子,很奇怪,这个点与SMB 也是通的,飞线过来一样,换了个822 也是一样的,刷过BIOS 一样  难道又是南桥。。

补充内容 (2013-11-5 22:04):
第一片已修好,是南桥少了一组1.05V 供电,修出来OK

补充内容 (2013-11-6 22:13):
第二片也修好,声卡坏

网友:
这个没有办法,还得考自己,

网友:
ASUS M4A77T   挡C7,建议查内存和CPU座子,据我印象里,C7大多为不过内存,我修过几块都是AM3座子虚焊和内存方面问题,有一块为刷BIOS搞定,但都不是华硕的。你可以参考。

ASUS P5B SE 挡LOGO,刚好我修过一片,换桥搞定,你这个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网友:
感谢关注!!!!!!华硕那个M4A77T  内存几个主要条件查过,都有吧,感觉C7  不是内存没过吧。。这块板是AM3的。。独显大板

P5B SE 这个手头没IO 换       PS2鼠标口  时钟是没有的。。不正常

网友:
ASUS P5B SE 这个DHG最容易坏了~··现在的主板修复率不怎么高 啊

网友(点评):
已换IO 还是一个样。。哈哈

网友:
都没遇到过

□大□东 -5 严禁灌水

网友:
能上传图片吗?你这样是帮不了你的,发图上来,也许能帮你参考一下

网友:
一个个解决,发的太多了

□大□东 -5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