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逆天了,大神求围观

楼主(2013-11-04):
当时一时兴起,只拍了一张照片,没准备要发这帖子,只是觉得奇特,所以拍了一张留念
板子是dvr的,型号忘了拍,故障现象:复位灯常亮,这张也忘了拍,各位看官,不要以为复位灯常亮这还不是手到擒来吗,说实话最后结果真是坑死我了
说实话,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帖子,各位看官看看就行了,原件太大,只能截图发上,最后结果就是复位电压偏低,这种inter芯片组不用想,肯定是被某个芯片拉低了,一般平台复位会到网卡,串口芯片,1394芯片,pcie的x1插槽,bios芯片,这个一个个排除吧,先拆图上那个ide处理芯片,拆了之后,不行,再拆,,串口芯片,两个小小的串口芯片光荣牺牲,被我完美的一个抛物线落入垃圾桶,尼玛,还不行,再拆,网卡拆了,不行,声卡拆了,不行,坑我啊,最后看没啥可拆的了,咋办,突然眼神上漂,看见24插口和小四口中间一个不知道什么鸟芯片,看没啥可拆的了,拆吧,拆了,奇迹发生了,复位电压回复3.4v,跑马亮机,这个图某照,这板子真吭,我拆了半天,拆到最后一个才好,最后总结:运气也很重要,然后我悲催的把拆下的声卡,网卡,ide芯片装上,亮机,交差,收钱那不咱的事
最后:我是迅维4月份学员,在迅维我学的了很多知识,原本我只是板级维修,感谢迅维,感谢恩师:徐老师。各位看官慷慨的就留下点分吧,希望各位兄弟们生意兴隆!

补充内容 (2013-11-5 00:52):
就是此芯片问题,不知道什么芯片

网友A:
一楼没讲安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楼没讲安完吗

正编辑呢,编辑了老半天到现在才编辑完,感谢兄弟捧场。

网友:
特写下  最后那个芯片  看看是什么东东

网友B:
楼主你除了这样狂拆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找出坏件?
我非常讨厌这种维修方法!

有个东西叫烧鸡。可以吃了吧,老麦

网友C:
只能一个一个排除   不想拆就把对应脚位撬起来

网友:
最后拆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点评):
看芯片位置,貌似1394火线芯片

网友:
哥们,24插口和小四口中间是什么鸟芯片呀?有型号吗?

网友:
可能是什么接口的吧~~3张一样的图片~·叫哥如何是好啊

网友:
我也不赞成这种维修方法,摸不出温度吗?

网友: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这如果拆到最后复位电压也没好的话.那不是直接就进入狂暴状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一个一个排除   不想拆就把对应脚位撬起来

撬芯片的一个引脚,尤其是比较多的,我都没有合适的东西撬。

网友:
感谢领导感谢党

网友:
哥们   真是牛X啊    可劲的拆  你就不担心不是那的问题啊   拆了放旁边就是了啊  你还扔垃圾桶  。。。。。。 还有  你不知道那啥芯片的时候   可以看下芯片的型号 网上查一下 不就知道了  那芯片在接口附近  应该跟接口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除了这样狂拆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找出坏件?
我非常讨厌这种维修方法!

我也是,这种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看来我也该在讯维去学习学习了

网友:
这样拆法,怎敢给你加分啊,,

网友:
这种主板做监控主板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