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65 不触发 没35V 保护隔离正常 是不是EC BIOS坏了

楼主(2013-11-04):
联想 G465 不触发 没35V 保护隔离正常  是不是EC BIOS坏了  有通病吗

网友:
先把待机3 5V修出来,先量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差35v芯片  整出来35v就接着往下修了

网友:
先下个图纸看看,有的主板触发之前35v是没有的……

网友:
lz没搞清楚状况吧

网友:
下图纸看看3,5V是开机前就有还是开机以后才出来的,再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三五伏都还没有修出来  管EC和BIOS啥事 ?、   先修三五伏 三五伏修好了  才会了EC待机跟南桥待机  南桥才会控制输出其他各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