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14有时触发

楼主(2013-11-04):
DELL 10 14有时触发,每次加热一下bios,ec或者待机芯片就正常了,并且它们不在同一个位置,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工作不良啊,时序修吧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上bga 烤下呗

网友:
把芯片换掉试下

网友:
你先确定究竟是加热待机芯片就正常 还是加热BIOS 就正常   如果单独加热一个就正常   估计多半是空焊或者虚焊了

网友:
我怎没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