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31S。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3-11-04):
一台惠普I3的4431S。开机电流一点多。显卡加过。bois也刷过了···就是开机键盘灯就一直闪,不会等一会才闪。。无线网卡等也一直亮··新手求思路··

网友:
闪几下啊,HP有闪灯对照表的。论坛搜下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这机器好像可以插诊断卡的

网友:
北桥  显卡

网友:
是的  北桥显卡   有时候加焊没用的   这机器修的多

网友:
i3的话,显卡多点

网友A:
电流都达到一点几了  估计问题多半出在显卡跟BIOS上面  楼主换个新显卡试试   我昨天也碰到一台机器   显卡加焊了 刚开始好的 过一晚就不正常了   师傅重新植球了  故障依旧  现在还放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都达到一点几了  估计问题多半出在显卡跟BIOS上面  楼主换个新显卡试试   我昨天也碰到一台机器   显卡 ...

好的,我试下········

网友:
闪灯是有硬件检测没有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