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l-ig43r4 不亮,喇叭不停的响,

楼主(2013-11-04):
电压都正常,感觉是报内存,但又不一样?

网友:
修好没有,我这里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
什么板子啊,有图吗、?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刷BIOS ,看看是不是在报显卡,论坛有一个喇叭报警的的说明把,你搜一下1!

网友:
一般看内存独显BIOS,最好你用检测卡,一看就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