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可以帮我解读下图的工作原理和图中字母代表啥啊

楼主(2013-11-04):
(图片)

网友:
串联式稳压电源;黑白机常用的。去看看就知了。

网友:
稳压电源

网友:
谢谢 小弟初学者有些不太懂

网友:
什么东西。。不太懂

网友:
这么简单的应该是很早以前的吧1

网友:
似乎是文物级的电路图.
2cz82A 及3AX81
第一个:2二极管,3三极管
第二个:A为N或PNP锗材料,B为P或NPN锗材料,C为N或PNP硅材料,D为P或NPN硅材料
第三个为普通,Z整流,W稳压,K开关,X低频小功率,G高频小率,D低频大功率,A高频大功率
82,81,22等,序号.
2cz82A   N硅整流硅二极管,

3AX81 PNP低频小功率三极管

网友:
高手真多啊

网友:
串联式可调稳压电源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3-12-07):
高手如云啊。。。

网友:
我也最怕看到这种图,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

网友:
我也不懂我也相学

网友:
多看点基础书 看一段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2014-03-26):
电路基础里有吧

网友:
整流电路画错了……噼里啪啦的!

网友:
图纸严重的有问题 VD2  应该是三极管VT2 . R2  VT1  VT2 R3 的连接方式  按照图纸的节点画法 严重错误  TV2 集电极 接R2 与VT1 基极 不能与R3 相接   VD5 VD6 两个是稳压二极管  图形符号错误  整流桥  连接错误 改接变压器交流的脚位 却  接了直流输出    稳压之后的输出 正负极标错   后极滤波电容耐压过低

网友:
高手如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