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0JC拆机清理灰尘独立显卡无法识别

楼主(2013-11-04):
本人自己拆机U30JC清理灰尘,第一次拆机是两年前,装好后独立显卡只运行了2-3小时以后就不运行了,出现硬件无法识别现象,本来认为是机器坏了就没管,一般都是办公用也用不到独立显卡。
昨天又一次拆机清理灰尘,装好后又一次出现跟上次一样的毛病,独立显卡运行了2-3小时后出现蓝屏,然后再开机,又出现了硬件无法识别,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我在装机器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没有装好,请高手指点。
U30JC拆机要全部拆开才能把散热风扇打开,我真的很无语了

系统也重装过了,所有能想到的我都做过了,现在怀疑是不是拆完再装机的时候有什么没有注意到的特别事项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我在装机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没有注意到,导致显卡过热,只能运行2-3小时后就停止运行,电脑上都不显示硬件了,只有集成显卡
再开机关机也不行了

网友:
首先:给CPU和显卡芯片上加导热硅胶,其次在查看下风扇有没有转

网友A:
风扇一切正常,机器温度也不高,就是检测不到显卡,因为CPU、北桥芯片、显卡,然后是散热风扇,这是一次的顺序,共用一根加热导管

网友B: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C:
温控包袱,或者 驱动没有打上  最后 加焊显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焊一下显卡

谢谢,假焊显卡很麻烦吗?大约需要多少RMB,太贵的话就不修了,我一直是办公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控包袱,或者 驱动没有打上  最后 加焊显卡

估计前两种可以排除了,驱动没有打好估计能能看到硬件,我现在连硬件都看不到,加焊显卡大约要多少RMB,给个数吧!要是去修的话大约也有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一切正常,机器温度也不高,就是检测不到显卡,因为CPU、北桥芯片、显卡,然后是散热风扇,这是一次的 ...

哦 那有可能是显卡芯片有信号点虚焊了 重新做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假焊显卡很麻烦吗?大约需要多少RMB,太贵的话就不修了,我一直是办公用

这要看你所在的城市的行情  跟房价一样  大城市就贵些

网友D(2016-09-24):
加焊没用的,试过了,这机子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没用的,试过了,这机子就这样了

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工作条件都满足的话 植球试一下,不行的话就换显卡吧

网友(2017-04-06):
修显卡350   我修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