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3-11-04):
外显一切正常,内显有背光无字符,需要查那些关键点啊 给个思路

网友:
一般都是先看看屏有没有问题 找个一样的屏代换 或者用驱动板点一下屏 要是 屏没问题就是 显卡或者显存的问题,我有里有一个联想E420故障和你的现象一样 但是显卡非常不好整,也正在处理中呢。

网友:
换屏 再就是 显卡

网友:
手上有一台HP的,换了屏幕屏线和显卡都不行。。
郁闷中。。

网友:
屏、屏线、显卡、屏供电

网友:
屏线 屏 显卡

网友:
看屏线接口电路,各屏信号对照图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