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样的思路可以吗?

楼主(2013-11-04):
我用的是12v输入驱动板 我将电源板上的12V电容正极和地飞线到驱动板的输入端 接上灯管 我在用驱动板上的开关线去接触电源板上的插针(不触5V)同时按控制板的开关如果触到哪个位置灯亮了就证明哪个是开关。这样的思路对不对?如果可行马上实践在上图!
飞线

网友:
直接用万用表测试更好啊.

网友:
不可行,还是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吧,因为即使触碰对也得等待八秒左右灯管才会发亮,

网友:
试一下可以啊,没有什么危险,

网友:
试一下没有什么危险,不过最好看一下线路。。。。

网友:
一般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有标注ON/OFF就是开关信号,DIM是亮度调节信号。如果不确定,你用镊子把电源板上5V输出与非电源、地线接触,能亮机的针脚就是开关信号脚。

网友:
驱动板没标的话看原来的电源板,不会看的话就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