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Windows7临时文件夹路径,为C盘分担

楼主(2013-11-04):
最新更改Windows7临时文件夹路径,为C盘分担系统下载,如木叶软件站率先分享:
  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提到,系统盘的容量越来越少了,怎么办呢?其实,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用过于担心,只要你懂得哪些东西必需放到系统盘,哪些可以不用,那就好办了。下面要说的就是将Windows7临时文件夹路径修改到非系统盘的方法。
  1、首先进入Win7控制面板,依次点击进入“系统与安全”→“高级系统设置”我们点击进入即可,如下图:

2、然后会演出“系统属性”对话框,我们在属性对话框中切换到“高级”选项卡上,然后再点击下面的“环境变量”,之后会弹出环境变量对话框,如下图:

  3、在环境变量对话框中我们会看到有“TEMP”和“TMP”选项,这两个就是临时文件夹设置选项,我们分别选中,然后点击下面的编辑即可修改临时文件存放的位置,默认是存放在系统C盘里面,我们分别更换下路径,比如更改成D盘或者其他非C盘即可,如下图:

  我们在安装系统后,默认情况下临时文件路径都是在C盘的,只要我们做一些修改就可以为以后使用系统省下很多麻烦。更改Windows7临时文件夹路径也不是很麻烦,大家快去修改吧!朋友!你知道win7任务栏里面的任务管理器的启动路径如何修改吗?详情请登陆:2013电脑城win7系统最新版jsdfmj.cn

网友:
受教了,学了不少

网友:
Win7的系统盘,留100G以上是必须的。
其实把临时文件、虚拟内存等移到其它逻辑盘,除非是系统盘空间不够,要不然是又慢又较伤硬盘:
因为把一个物理盘分成若干逻辑盘,只不过是把碟片上划分不同区域,可以想到,当把这些文件移动到最外面的逻辑盘的时候,性能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