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不触发 板号:11246-2 不知道从哪里修起待机3 5V也没有

楼主(2013-11-04):
一台13年Thinkpad X1  板号:11246-2
待机无3.3V 5V 请问从何修起,主板无进水无烧坏没动过的原主板
附有主板实物图参考,会修的高手欢迎留言

网友:
占个1楼,检查主电压有没有到3  5V ,有没有短路,写BIOS

网友:
主电压到了,但是没有短路

网友:
现在的故障是接上电源开机风扇转下然后自动关机自动又开机,这样不停开关风扇转下就灭
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