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高压板

楼主(2013-11-04):
一个22寸显示器不亮,拆开发现有代换的高压板烧了,于是我也直接代换,代换后高压滋滋的叫感觉有问题,于是拆开检查,把原板子上的高压包取下来,又把12V供电应该断开了,还是滋滋叫;过了不到一分钟,新换的高压板虽然没有烧的痕迹,但是显示器不亮了,再换新的可以正常,应该是刚换的又坏了,12V供电测量板子上为15.6V,是因为此电压太高了,还是我还是没有完全断开高压保护啊??请大家指教.
总结:反复烧代换的高压板,原来同时灯管坏了;烧坏的高压板只是击穿了STM6960;进步一点点……。

网友:
看看灯管  有没有问题

网友:
15.6的电压也算正常吧,很多机器都到18V了

网友:
感谢指点,思路只想着高压这块了,发现灯管处已经把外层的塑料烧了变形,肯定上下灯管都打火了。不过还想问这种情况怎么会烧高压包呢?这是问题一;
问题二是:我用外接上下灯管测时,高压包不响,假如只有一根灯管坏呢,我用一根好的,另外一根接原灯管中的一根时,灯管亮了一下,立即灭了,然后悲惨的知道高压包又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虽然烧了两块高压包,但总算知道问题的原因在哪了!原理还请大家指导!!

网友:
还有点想问大家,烧坏的通用高压板还能修吗,怎么修,哪的问题啊?

网友:
烧坏的高压板已经知道是哪里的坏了:上面有个八脚的stm6960,具体没查他是什么芯片,打对地阻值它的第四脚为33,正常的测量为817,开始以为与其他相连的三级管呢,取下来发现还是这样,于是直接换他,装好后没问题,正常!!

网友:
主要是通用高压条不带保护的,你这是经验少,我以前也烧过一次,后来总结了下,用报废屏的高压一体板子,测试灯管,如果正常,不黑,说明灯管是好的,反之,只要灯管不亮,直接更换,再改高压条。所以我修的显示器都很贵

网友:
都是灯管惹的祸,上次一台显示器也是这样,不过老是烧输出电容,更换电容后能亮,但是电容严重发热且屏亮度偏低,最后更换灯管发现有一只灯管一端烧断裂,用LED灯条套件整体代换效果非常好。

网友:
要是有直流稳压表的话,可以做一个单灯的高压条,来测试每根灯管,非常直观

接到黑屏的显示器,我也是先用可调电源测单条灯管。

网友:
电压升高你检查输出电压的稳压二极管了没?这是重点!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两次,都是换的高压板烧了,才知道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通用的高压板没有保护 有时没接灯管忘了断电 一通电打火了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升压变压器烧坏 没什么维修的价值 想找到一模一样的变压器太难 通用板上的变压器都不标型号 只能看线圈的引脚位置

网友:
应该是灯管都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