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开机掉时钟

楼主(2013-11-04):
华硕P5P41T能跑完码,但是一跑完 时钟1.6马上掉到0   求解

网友:
复位还是3.3 不变

网友:
不知道了啊

网友:
换掉时钟芯片看一下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查一下时钟的工作条件,满足换个时钟看看

网友:
测一下是哪的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