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40G开机显示6块屏!!

楼主(2013-11-04):
方正R640G开机显示6块屏!!换了显卡 和显存还是一样的 有谁遇到过,还有就是我不装显存都能开机还是显示6块屏,只不过屏幕是花的。该怎么查,求指点!
显卡

网友:
外接正常吗?99%是显卡

网友:
这就是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我修过一个显卡时钟有问题的 也是6个屏 而且外接是好的 不知你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没搞好 等楼主结果分享

网友:
显卡几率大

网友:
显卡或者BIOS

网友:
显卡问题,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屏换过没 上次遇见个HP的 修了一次显卡好了 过2月又坏了,在修显卡怎么也不行,风枪吹了吹屏上的主芯片好了 在者换个全新真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总觉得国产机器的显卡时钟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屏坏的,换屏,换屏线

网友:
这个很大几率是显卡 显卡换了的话还是量下显卡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先换显卡,不行测下显卡的条件

网友:
为什么不先检查一下屏线呢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换个改良版的看行不行

网友:
该刷BIOS了,亲

网友:
感觉是屏有问题哦

网友:
应该是BIOS 。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个升级版的显卡

网友:
屏和屏线看看有没问题,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外接试一下,如果外接也一样那估计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保险的方法,先量屏线,有相同的屏试下,再量显卡电压时钟,都正常,就换显卡吧

网友:
LZ换下时显卡晶振试试,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收压住显卡看看 PCB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铁定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