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声音点一下响,外接正常。

楼主(2013-11-04):
进系统点喇叭 点一下 会响一下。播放音乐  只能想一声,比如哈喽酷狗,只能响哈喽 然后后面就不响了。外接一切正常,功放芯片进水,手上有个G460 芯片替换了,BIOS 替换过,  EC换过,EC125-128 有进水。 驱动试过N次。有谁遇见过

补充内容 (2013-12-18 12:24):
已修复,芯片旁边断线了

网友:
应该是声卡驱动问题吧,换个喇叭试试。再不行,就查下声卡,功放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喇叭坏了吧  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 声卡功放 集成一起的

把Z460的主板装在G460的壳子里  用的外设都是G460的

网友:
去官网下个驱动